可控硅

楼主(2007-07-06):
可控硅控制电机不同转速,由于可控硅触发是跟过0同步的,当市电出现相位偏移(偶尔出现)时会导致电机转速突变(很短时间),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既然是相位偏移,那就判断相位好了

楼主:
根据相位来控制可控硅吗

根据相位来控制可控硅吗,我是用切导通角控制可控硅的,因为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即使是相位偏移,那么你检查相位何时偏移,而后做对于补救就是了……

一般来说,你那速度突变应该是别的地方出现的问题,似乎是不是电网问题

网友B:
取相位也是一个学问.

首先要尽量保证取得的相位便宜不很大.给个建议:取相位的电路不要用电阻分压,电容滤波,直接用5M的限流电阻接至IO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