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12AD能达到12位的精度吗?稳定性怎么样?谢谢!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LS在误导消费者……

PIC的8位MCU里面只有很个别的有12BIT的AD,16位也是以10BIT的AD居多。

一般讲多少位的AD,指的是它的分辨率,具体的精度你应该看AD部分的电气参数部分,一般是正负1/2LSB

什么叫LSB,请你自己查定义了……

网友B:
看看绝对精度,如果到10位就不错了

网友A:
一般来说,

PIC的8位AD:7位精度
10位AD:9位精度
12位AD:10~11位精度

不是AVR的那半垃圾东西,10位AD,8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