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PIC16F946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7-07-24):
有个技术问题请教.用的芯片是PIC16F946
切换LCD显示画面时会有残影(就是可以看见段慢慢消失),这是LCD的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配合问题

网友B:
同意!

同意!

楼主:
配合问题?

两位大侠能否说的详细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C:
不知LCD在70度的环境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例如频率过快或者过慢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LCD段想象成一个电容,LCD驱动电路想象成一个脉冲发生电路,脉冲信号对电容在充放电,当积累在这个电容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LCD的段才会显示,所以频率过快会有影子,频率过慢会有晃动;

然后就是LCD的驱动电压问题VLCD,VLCD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影子,这是因为偏压发生漂移引起的,如果3V的LCD屏,你搞成了2V的驱动电压,你说结果会这样?……

楼主:
两种波形驱动LCD:A 型和B 型

驱动电压是5V,LCD是5V.经试验应该没问题.
两种波形驱动LCD:A 型和B 型

采用 A 型的程序:
帧频率64HZ
在while(1)循环程序中更新LCDDATA值
if(WA == 1)      // Refresh the LCD data registers
{

  WERR = 0;      // Clear the FRAME flag
  UpdateLCD();   // Update LCD data regs
}
 结果无论帧频率设置多少HZ,显示都在晃动.改为以下就不会晃动
if(FRAME == 1 && WA)      // Refresh the LCD data registers
{
  FRAME = 0;
  WERR = 0;      // Clear the FRAME flag
  UpdateLCD();   // Update LCD data regs
}
FRAME是30MS置1

采用 B 型的程序:
帧频率64HZ
LCD中断法: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置FRAME=1;
在while(1)循环程序中更新LCDDATA值
if(FRAME == 1)      // Refresh the LCD data registers
{

  WERR = 0;      // Clear the FRAME flag
  UpdateLCD();   // Update LCD data regs
}
还有
由PIC16F946的Datasheet中得知,将值写到LCD做显示有两种方法
1.直接将值写入LCDDATA1~LCDDATA23
2.利用断开将值写入LCDDATA1~LCDDATA23

第一种方法有一个缺点需判断LCDPS里的WA,若WA=1,才可以写入LCDDATA1~LCDDATA23
这在程序中是非常不好写,也容易造成错误,若WA=0时将值写入LCDDATA1~LCDDATA23,会造成错误(LCDCON的WERR会变成1),
若在程序中用回圈一直判断WA是否为1然后再将值写入LCDDATA,对系统而言这个等待时间太长了(几个ms),且写入错误时
(WERR=1),不只值 没有写入成功,还需用软件将WERR清为零,非常的不好用.

第二种方法只是比第一种麻烦一点,它是在LCD允许你写入时产生断开,断开可以写入的时间为
TFRAME/(2*(LMUX<1:0>+1))+TCY/2
若是FRAME FREQUENCY=64Hz,TFRAME=1/64=15.625ms
我是用1/4 multiplex及1/3 LCD Bias,所以LMUX<1:0>=11
所以15.625/(2*(3+1))+TCY/2=15.625/8+TCY/2=1.953125+TCY/2,TCY是一个命令运行的时间,这个可忽略不计,因为值太小了,
这约2ms的时间,表示你可以写入LCDDATA的时间,以下是我的做法
断开副程序如下
if(T0IE && T0IF)
{
//30ms断开一次
LCDIE=1;
}
if(LCDIF && LCDIE)
{
LCDDATA0=lcddata0;
LCDDATA1=lcddata1;
LCDDATA2=lcddata2;
LCDDATA3=lcddata3;
LCDDATA4=lcddata4;
LCDDATA5=lcddata5;
LCDDATA6=lcddata6;
LCDDATA7=lcddata7;
LCDDATA8=lcddata8;
LCDDATA9=lcddata9;
LCDDATA10=lcddata10;
LCDDATA11=lcddata11;
LCDDATA12=lcddata12;
LCDDATA13=lcddata13;
LCDDATA14=lcddata14;
LCDDATA15=lcddata15;
LCDDATA16=lcddata16;
LCDDATA17=lcddata17;
LCDDATA18=lcddata18;
LCDDATA19=lcddata19;
LCDDATA20=lcddata20;
LCDDATA21=lcddata21;
LCDDATA22=lcddata22;
LCDDATA23=lcddata23;
LCDIE=0;
}
其中lcddata1~lcddata23是自己定义的变量名称,在主程序中需点亮某一段LCD,只需将lcddata1~lcddata23的bit设 为1即可,
当然主程序中还需设置LCDPS,LCDCON,LCDSE0~LCDSE5及LCDIE,这样的做法保证一定能将数据写入LCDDATA且不会发生错误,
因为Timer0 30ms才断开一次也就是30ms才enable LCD的断开,这样的好处是LCD不会很频繁的断开,当然30ms可以再延长,因为
毕竟人的眼睛没法反应那么快,这同时解决了LCDDATA不易写入的问 题及LCD不会时常在断开

这些方法都试过但都没解决问题
请大侠帮忙写在while(1)循环程序中更新LCDDATA值程序A 型和B 型?
在此表示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