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0作为外部计数器,在RA4无输入状态下还是不断在计数(在线

楼主(2007-07-24):
首先对浏览帖子的大侠表示由衷的感谢~~~如题,TMR0作为外部计数器,在RA4无输入状态下还是不断在计数,这是什么原因呢?初始化TMR0的代码如下:
   PSA=1;//分频器给看门狗用
   T0CS=1;//TIME0作为外部计数器
   T0SE=0;//计数为上升沿触发
   TRISA=0x30;//RA4为输入
   INTCON=0xe8;//中断设置,使能TMR0溢出中断
   TMR0=0x00;//初始化TIME0,用来计数
小弟用示波器看了RA4脚的波形,除了幅度很小的正弦信号干扰(不知道哪引入的,好象是工频干扰,几百mv级的),并没有别的信号输入啊,这样的干扰应该不会导致计数吧?恳求大侠们的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把RA4接地试试

网友B:
浮空所致

示波器看不到不等于没有,按照楼上的办法试试.

楼主:
感谢两位,下午按指示试去

楼主:
感激各位,确是外界干扰引起

为什么示波器看不到呢?

网友C:
因为示波器探头阻抗比I/O口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