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PIC-ARM的I/O口比较(希望大家补充)

楼主(2007-07-25):
ARM, I/O, pic, IO, se
51-PIC-ARM的I/O口比较(希望大家补充)
**********************
51的I/O口:
1:准双向口
2:单独控制I/O口输出的置位或清零(位方式CLR,SETB)
3:复位后上拉成高电平,可以用做输入
4:带载能很弱(未考虑变异产品)
P1等直接控制

**********************
PIC的I/O口:
1:真正的双向口
2:单独控制I/O口输出的置位或清零(位方式BSF,BCF)
3:所有I/O口在复位后默认为输入
4:带载能力强
由2个寄存器控制(忽略其他功能)以PORTC为例
TRISC:I/O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输入为1,输出为0
PORTC:I/O引脚值寄存器

***********************
ARM7的I/O口:
1:真正的双向口
2:单独控制I/O口输出的置位或清零(其实还是字方式)
3:所有I/O口在复位后默认为输入
4:带载能力不强
由4个寄存器控制(忽略其他功能)
IOPIN:IO引脚值寄存器,引脚的当前状态可从该寄存器中读出
       (不管I/O口是输入还是输出)其实PIC的也一样
IOSET:I/O输出置位寄存器,写入1输出高电平,写入0无效
       好象不存在读-修改-写的问题,这个比较特殊
IOCLR:I/O输出清0寄存器,作用同上
IODIR:I/O口方向控制寄存器(同PIC的TRISC等)
       输入为0,输出为1(同PIC的相反)
注:IOSET与IOCLR是一对
***************
***************

I/O口优缺点(个人愚见):

1:输出1或0
   51: SETB P1.0
   PIC:BSF  PORTC,0
        或
        BCF  PORTC,0
        要注意其他端口的情况(读-修改-写的问题)
   ARM:如要求在P0.0输出1,只要IO0SET=0x00000001即可
        不用担心其他引脚的情况
2:取反(例对第0位)
   51: 可以用异或也可用取反(因为有布尔取反指令)
   PIC:用异或 PORTB=PORTB^0x01;
   ARM:只能分开搞了
        if(IO0SET&0x00000001==0)
         {IO0SET=0x00000001;}
        else
         {IO0CLR=0x00000001;}
3:同时改变P0口的某几位为1,某几位为0
   如原P0=0x00000055,现要求P0=0x000000aa
   51: P0=0xaa;
   PIC:PORTC=0xaa;
   ARM:比较麻烦了
        写法1:IO0SET=0x0000aaaa
              IO0CLR=0xffff5555
        不但要分2次写,而且还出现了中间状态
        这种情况在51和PIC中是不会出现的
4:读I/O口状态
   51: 必须先对端口写1(SETB  P1.0)
        然后再判断是1还是0
   PIC:先设为输入,然后判断
   ARM:先设为输入,然后判断

4:驱动能力
   51最低,PIC最强
   例:在I/O口与地间接一个100欧的电阻
       I/O口输出1,然后读此I/O口,只有PIC可读回高电平
       如果ARM读的是IOSET则读到高电平,如果读IOPIN则读到
       低电平,输出和实际电平不符

网友A:
客观!赞一个!

补充一丁点,PIC的18及以上系列的IO还有LATx寄存器。

网友B:
总结很好,学习!

网友C:
PIC的带载能力的确不错!

网友D:
PIC比51的数据寄存器多很多,而且用起来超方便!

楼主:
寄存器的位寻址是PIC的强项

18FXXX的有LATx(输出锁存),但我从未使用,有用过的朋友说说感受

网友E:
2:取反(例对第0位)

2:取反(例对第0位)
   51: ...
   PIC:用异或 PORTB=PORTB^0x01;

对于PIC18系列,有专门的取反指令:

   BTF LATB, 0

网友F(2007-08-28):
聊一聊ARM的IOSET和IOCLR

只有将IOSET的相应位设置为1时,该IO口才输出1
只有将IOCLR的相应位设置为1时,该IO口才输出0

为什么这么设置?
答:方便修改单个IO的输出

取反很确实比较麻烦?
答:是的

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这第搞?
答:控制系统对IO输出的操作一般都非常频繁(尤其是遇到使用IO模拟外部总线时),而ARM的主频及性能都很优秀(相对相说),适用于较为复杂的控制场合,在这种场合下,更多的工程师会使用实时操作系统。
    如果IO口的设置与PIC一样,当某一个进程设置某些IO口时就不得不采用性号量保护或关闭系统中断。这非常浪费CPU资源。
    在使用了IOSET和IOCLR之后,每个进程对自已管理的那部分IO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操作了。

网友G:
PIC位操作不错

另外其中的 读-修改-写 功能不知道是否在什么特殊的应用领域中有应用,作为普通用户感觉不是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