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过液晶调试经验的能够介绍一下调试过程。

楼主(2007-08-13):
哪位有过液晶调试经验的能够介绍一下调试过程。谢谢!

网友A:
看资料,按资料上说的做。

网友B:
没错,就照DATASHEET上面的时序,依葫芦画瓢来一遍。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很多数据手册上都没有介绍液晶的延时,如上电延时。可是很多例程里都有延时。具体液晶的响应速度是多少从哪里看到。举个例子如:S6B0724。谢谢!

网友C:
不是没有介绍延时的部分,是你不会看

一般的资料都有时序图,看懂那个图就知道那里该延时以及延时多长时间

网友D:
时序,十分关键

   我测试过1335,6963的读写时序,失败就在几个NOP!

网友E:
确实,时序和延时,小弟最近刚调通ks0108

尤其是延时,之前一直不显示就是因为延时,建议仔细阅读手册,也可以先把延时做的夸张点,调出来后再适当缩短延时

网友F:
UP

同意楼上,我做过

网友G:
玩液晶就是玩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