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IO口+3个电阻+12个二极管=16按键

楼主(2007-08-15):
先给图,原理大家讨论

楼主:
IO口补充

4接RC2
2接RC1
1接RC0

网友A:
我想知道几个键同时按下 有没有对其他的影响

楼主:
K0优先级最高,K15最低

网友A:
不是优先不优先的问题

是同时按下几个按键后 就会判断错误,这种在做产品中应该要避免吧,就是你的说明书明确的规定不能同时按下,客户在使用途中 他们有时会乱来的

楼主:
例:若同时按下K0与K4,则只得到K0得键值

网友A:
我知道

若同时按下K1和K2  不就是得到K0了吗

网友B:
感觉在产品中应用不大

可以作为一种教材吧,

网友C:
顾客都是无理的

要想让顾客按规定不同时按下按键几乎不可能.

网友D:
haha

做给聪明人用的产品 没什么了不起
做给笨蛋用的产品 有点技术含量
做给调皮捣蛋的人用的产品 才是真正的产品

网友E:
怎么不用HC164?

网友F:
倒是比164便宜。学习学习。

164数据,时钟需要2个I/O口,用第三个I/O读入键盘状态才8个按键。

网友F:
看明白了,高,实在是高。

网友G:
电路简洁明了,学习了.

楼主:
TO: alin_99 TO:fuzichun

“做给聪明人用的产品 没什么了不起
 做给笨蛋用的产品 有点技术含量
 做给调皮捣蛋的人用的产品 才是真正的产品”

“若同时按下K1和K2  不就是得到K0了吗”

这让我想起汽车,若同时把油门、杀车踩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估计导弹是做给调皮捣蛋的人用的产品

网友H(2007-09-25):
汽车我不知道

电动车同时的话,电动机不工作。这是必须的

楼主:
电动车的控制系统比汽车合理

电动车是做给调皮捣蛋的人用的产品
汽车是给老老实实安教练动作操作的人用的,所以开汽车要考驾*

网友I:
一个AD口可接N个按键

网友J:
这图有跑道这里了

网友F(2007-11-05):
楼主,要是4个I/O口,能接多少个按键?

楼主:
好象是64个

网友K:
能实现什么功能呢?

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