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pic,一点感想

楼主(2007-08-23):
因为工作需要,接手了一个pic做的程序,8K的芯片,大约用了7K多。看了看适用手册和程序,觉得pic在使用上确实不难,指令相当简单,至于效率,恐怕并不会很突出,毕竟选择bank和page都是开销。另外,这种分bank和page的体系肯定不是什么优点。
其他的正在了解中,以后在这儿混得时间可能比较多,还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bank和page都

bank和page 并不是效率不高,而是你的编程问题吧(猜的),你应该是用的汇编吧,还是用C,PICC编译,这样的效率4K以上和汇编的效率差不多(不是我说的,张教主试验的),而且。。。。,我也说不出来,呵呵

网友B:
就是开发工具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