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型号可以替代pic16c745

楼主(2007-08-29):
要求:
有USB口,1.1就可以了
程序存储器为flashrom
可以在线下载程序
具有两路以上8位A/D转换器
最好片内带有32KB ram

网友A:
18f4550什么的吧,usb2.0的

网友B:
silicon labs c8051f

lz可以看看c8051f340 不过ram少写只有5kbyte,64kbytes flashrom,10b 200kbps adc

网友:
简单拉 dsPIC30F6014

网友C:
楼上那位推荐dsPIC30F6014去替代pic16c745的真是强人

网友A:
高手

用dspic去模拟usb,凶三.

网友D:
象这种只支持LS USB 的器件还没有FLASH型的。

可以看看PIC18F2550/2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