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我编了一个生成PWM波的程序,占空比是50%

发现仿真时正确,烧写之后占空比只有25%左右。

请问高手,这时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

仿真用的什么仿真器?

晶震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

高奇的仿真器。
晶振都是8M.
请多指教。

网友B:
什么芯片?

可能还不如软仿真来得准。

楼主:
谢谢

PIC16F73

网友B:
用软件仿真试试看错在哪里

很老的芯片,估计你编程有错或数据手册没看仔细。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