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近来看一下,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7-08-30):
谢老师:
   您好!
   最近我自己在搞一个无刷的电动车的控制器,我以前从来没有搞过这方面的控制器,现在我在开发过程当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我看了论坛中你的相关帖子,但是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看到你以前也做过电动车的控制器,所以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的控制器在测功机上测试,测试是这样的转速拉到最高,大约空转是1750R/M,然后开始以一个恒定的比例加大负载,使电流逐步上升到20A,控制器自动保护。
    然后我用控制器装到车子上开,怪问题出来了,在平路上开,把转把速度缓慢拉升,到了一定速度的时候MOS管就烧了,爬坡的时候,如果转把恒定去爬坡,MOS管不烧,如果转把拉动到一定的位置就要烧管子!
    MOS管是75NF75。
    谢老师我已经想了好几天,百思不得其解,测功机上好的,但上路就不行了,所以向你请教!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了!

网友A:
用什么芯片?

如果72的话,可能运算速度不够。

网友A:
领:不要指名道姓点名,给别的高手一定空间。

网友B:
缺少堵转停机控制和过流保护,自然会烧管

楼主:
各位老师,我用的是16F72,16MHZ陶振

各位老师,我用的是16F72,16MHZ陶振,
可是我没有堵转啊,在测功机上是可以的啊,一上路转把拧到一定速度就要烧,电流大概也只有6A左右

网友B:
很有可能上下管在某个临界量下同时导通了

这种情况下烧管的速度很快,MCU来不及判断电流MOS管就已经被干掉了

楼主:
TO:一级

谢谢!但是我在测功机上不会坏啊,就是说抓把恒定时变负载不会烧,开在路上也一样,但是只要转把拉动到一定程度就要烧

网友B:
不理解你的意思,在实验室内,抓把怎么拉都不会坏?

楼主:
谢谢你

谢谢你~!在测功机上,把手是调到最快的,就是说以最快的速度恒定不变,然后开始不断的加负载!

网友B:
那你试试恒负载拉把手呀

楼主:
d

现在就是在以下这种情况下要烧管子
1。负载恒定:转动转把到一定速度时候要烧,在慢速的时候转动转把不会烧。
2。负载变化:转动转把到一定速度时候要烧,在慢速的时候转动转把不会烧。

但是只要转把速度恒定,无论是负载恒定还是负载变化均不会烧管子!

我想是不是因为转把恒定的时候,PWM是恒定的,所以在MOS管上的能量要小,PWM改变时在MOS管上的能量很大!

楼主:
谢谢一级兄,

我想可能是死区时间的问题!我总以为软件里面做到同一相的上下桥不要同时开通即可,没有加适当的延时控制。我马上去试一下!

网友A:
有三种情况烧管子

第一种:管子本身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没有。
第二种:死区没控制好,72的电路中有个死区控制电路。看起来也不是。
第三种:电动机与控制器失步,造成错相。由于软件在各种情况下处理的时间不一样,很可能在驱动高速电机时造成失步,72在16M晶振的情况下最快的换向周期大概在1mS以上,也就是说单个HALL信号周期大约6mS,再快就有可能发生种种怪问题。

楼主:
谢谢!

我想可能是死区不对,16F72里有死区控制电路功能,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呢!请谢大侠说说!

楼主:
为什么

电机不通电一相的反电势越高,是不是所需要的死区时间就要越长啊?如果大电流还没有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电机的另一相放完电,就换相了,是不是就很容易烧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