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IC33f256GP710 作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用33F芯片,用T1计外部脉冲数,怎样设置寄存器!
还有计外部脉冲时,是用同步还是异步?
我这样设置的,可不计数!
  TMR1 = 0;                //clear timer1 register
  PR1=0xFFFF;                /???????
  T1CONbits.TCS = 1;    //外部时钟输入

  T1CONbits.TSYNC = 0;    //不同步外部时钟输入

  T1CONbits.TCKPS = 0;  //预分频为1:1
  T1CONbits.TON = 1;    //开始计数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你用软仿真中的引脚激励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dspic33f

好像没有能仿真的软件吧?

网友A:
最新的MPLAB肯定可以。

在硬件出来之前,软仿真都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