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触不好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9-05):
首先对浏览帖子的大侠表示由衷的感谢!小弟用16f877驱动液晶ks0108(清达光电公司产品),已证明代码没问题,每次运行的时候,液晶的显示不顺畅,每次上电后必须用手(应该手上带了静电)在单片机的管脚上来回的摩擦(不是把单片机用力往下压),显示就能顺畅。起初怀疑是单片机座子和单片机之间接触不良,后来换了两个座子后还是不行,问题依旧,不会是电气驱动的问题吧?!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感激不尽,项目催的紧,着急啊~~~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的MCU根本没正常复位工作

在手来回搞它的时候,不定哪次让他正常复位了,从而出现你说的假象。

网友B:
同意楼上

LZ是第一次接触PIC吧?可能是振荡模式没设置好。

楼主:
多谢斑竹大侠的出手

两位说的很有道理的,小弟也怀疑过。问题已解决,是有几根输入的引脚的浮空导致的。小弟这个是pic的第二个实际工程,已快完成,从初学pic到现在多次承蒙两位赐教,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