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9):
俺的ICD2出现能当编程器使,但是不能当仿真器使。即PROGRAMMAR->SELECT PROGRAMMAR->MPLAB ICD2 好使,与ICD2通讯正常。但是DEBUGGER->SELECT TOOL->MPLAB ICD2 选项中的MPLAB ICD2是灰色的,无法选中,请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硬件环境:ICD2与PC机用的是USB线连接,ICD2的电源外接一个电源适配器。是高奇产的有串口和USB口的大方盒子的那种。
软件环境:操作系统是XP,编译器是MPLABV7.31和MPLAB V7.50都试过故障依旧。
请教大家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事呢?

楼主:
嗨,俺晕了,犯了个低级错误。

器件不支持造成的,ICD2不支持PIC16F73,所以DEBUGGER中ICD2是灰色的,呵呵。

网友A:
re

哈哈哈,有的不支持需要再买个转换头。卖得还有点贵呢!我以前ICD2只是用来下载程序,从来没仿真过。

网友B(2013-05-04):
事先要看清楚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