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2):
遇到一下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定义字程序:

void SCI_SEND(const unsigned char *AT_CMD)
……
调程序时SCI_SEND("www.21ic.com");字符串输入不进*AT_CMD中!为什么?软件仿真可以,仿真器不行!

我删掉一些其他程序但仿真该功能就可以了!

picmate2002+picc8.5+16f73

这样用都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const unsigned char *AT_CMD ?

别的不说,就是这函数写法也够绝的……

你把它定义为常数,后面再给他赋值,不成功是应该的,成功反是奇怪的了。

楼主:
格式正确!

楼上老兄:格式是正确的!

参照picc标准函数库:
#include <string.h>
/*中级和低级系列单片机 */
const char * strstr (const char * s1, const char * s2)
const char * stristr (const char * s1, const char * s2)
/* 高级系列单片机 */
char * strstr (const char * s1, const char * s2)
char * stristr (const char * s1, const char * s2)

楼主:
现在问题是

现在问题是:如果程序量少的话可以运行并且结果正确!如果加大点程序量就把值传部进去进去!

网友A:
你帖出来确实没错

因为例子就是CONST数据,编译时就确定数据了,并不是需要在运行中改变数值。

难道你就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那估计是程序别的地方有问题,根据LS的描述,一般可能由中断引起,你可以先关掉中断看看。

‘如果加大点程序量就把值传部进去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不是CONST的问题

也许PICC编译器也有问题,我也碰到类似的程序运行不正确,减少程序后正确的情况。

网友B:
我弄错了,呵呵

真不好意思,const是定义常量的。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描述有错别字!不好意思!也可能我没说清楚。在描述一下:

先定义子程序:
void SCI_SEND(const unsigned char *AT_CMD)
……

调用时:
SCI_SEND("www.21ic.com");
也可以
SCI_SEND("www.28ic.com");我可以随意改变后面的字符串;
也可以
SCI_SEND(RXBUFF);RXBUFF是一个字符串!

当程序量小一点时,结果和过程完全正确!
如果我加大程序量,字符窜就根本传不到*AT_CMD中去!

不知道我这样说清楚了没有!

我现在怀疑是仿真器的问题!因为我用把仿真编译出来的.hex文件烧到IC中,测试,也正确!仿真器直接运行就不对!

不管怎么样,感谢版主yewuyi和hjh002兄弟的答复!

楼主:
应该不是中断问题

还有,应该不是中断问题,我关掉中断问题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