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PLAB IDE v7.41问题

楼主(2007-10-12):
我是第一次用MPLAB IDE v7.41,按书上说的在建立项目时,书上说的是
C:Program FilesMplab IDEMCHIP_TOOLMPASMWIN.exe
而我的电脑里是在下面的地址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ASMWIN.exe
是不是我的MPLAB IDE v7.41安装的有,我重装了也没有用,我这里打不到MCHIP_TOOL文件夹.
书上说的MCHIP_TOOL文件夹里的资料,我的电脑都是在MPASM Suite里面找到,但建好项目后,右击fa877atempo.asm,点edit后出现了"系统找不到指定路线"
请问老一辈玩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

叹气……

自己捣鼓把……

楼主:
有没有可能软件有问题,

我在公司里装的和家里安装的都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爱晶电子网给的软件

网友A:
你管它是什么名字

双击fa877atempo.asm

楼主:
我看了就是不能保存

点保存就是保存失败

楼主:
搞定了

原来是路径中有中文

网友B:
目录不要藏的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