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一条ICD必需的空操作指令

楼主(2007-10-17):
NOP         ;放置一条ICD必需的空操作指令
在PIC单片机的例程中总是有上面这条指令,应怎么理解.

楼主:
不会大家都没有注意吧

在有些书上解为“MPLAB专用语句”,我就想不通了,可能是初学,对MPLAB ICD应用不了解,但翻了一些资料,找不到。

网友A:
ASM一般都让加一个NOP

是MCP的规定。

楼主:
我在学51时好像没有这回事

楼主:
PIC专区怎么都没有人知道,晕

亲爱的版主,帮我看看吗

楼主:
知道的人帮小弟解释一下吧

还真不相信没有人知道.

网友B:
这是由ICD的断点决定的。

因为ICD在调试的时候如果设置一个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的时候不是停在断点上,而是停在断点的下一语句上,同样,当程序复位时,程序会停在GOTO START 的下一语句,为了好看,在前面加一个NOP,程序就停在GOTO START 上面。实际应用时NOP不加也一样照样运行。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C(2012-11-11):
回复 网友B:

SPIINT        BANKSEL        TRISC  ;标号后面我没加NOP直接报错了 未识别的标号 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