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Microchip24LC16和24LC64后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17):
很奇怪,我们一个产品用24LC16当然是Microchip的,大约是5000片,另一种24LC64大约是30000片之后,我们的客户反应存储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大约千分之二三的芯片丢失数据,数据区一般都变成0XFF吧,没有详细分析看,重新写入全部数据后就变正常了,读写24CXX是用模拟 I2C的方式,写时软件有相关保护,同时硬件也做了写保护,因软件故障错误写入的可能很小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各位FAE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Microchip的存储器制造技术还不过关呀?我们领导正在让我们试用CAT的存储器,周立功代理的那种。

网友A:
原来的系统都是5V系统掩盖了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生产的EE,其电压范围为4.5~5.5V,MCU系统也是5V系统,当去电再上电的话,在MCU复位的时候,EE也能跟着复位,即使没有同步复位,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所以,过去的很多设计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后来随着3V系统的推广,EE都能支持低电压工作了,有的甚至到1.8V还能工作,此时就比较容易发生电压跌落到1.8~4.5之间时,EE不被电源复位,而MCU却被BOD复位的现象,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地方。

SCL/SDA被挂死的问题,不管谁家的EE都是一样,这和CHIP无关,这是IIC协议确定的,在IIC协议里另有一个规定,不管SCL/SDA处于什么状态,如果连续发送9个CLK,都能让CHIP强制复位。

所以,建议的做法:在MCU启动后,第一次读写EE的时候,先发送9个CLK防止SCL/SDA被挂死,然后进行START/STOP/READ/WRITE等操作。

另一个解决的办法是用MCU拿出一个IO出来控制EE电源,当MCU被复位后,强制POWER DOWN一次EE的电源,这样也肯定能解开被挂死的EE。

网友A:
没有资料,很简单,9个CLK

把你原来的start改成:

start-->stop-->start-->9个CLK-->stop-->start

9个CLK的意思就是连续发0B1,1111,1111给EE,怎么发这9个‘1’不要再讲了把。

似乎MCP过去的一个有关EE的中文资料略微讲到这个,你自己找找看把。

网友A:
就EE质量来说

据我听到的说法:

ROHM最好

MCP/ST次之

AT再次之

CAT再次之

呵呵,出问题的往往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

随便问一问你的MCU的复位电压多少?

楼主:
是4.7V吧!

AT再次之,呵呵是ATMEL吗?这家公司的EEPROM是**呀,没有什么好的呀,还比CAT的高,不太相信.这两家的都用过,感觉CAT的周立功代理的那个,还不错的.

楼主:
日本ROHM罗姆

ROHM株式会社,上帝这是日货,难怪我都没有听说过,第一次听,不过再好,我也不会去用的.我要是选了每年会用他几十W片的.
还是**持原则:
首先,美国
次之,欧洲
次之,台湾
次之,国内

网友A:
MCP的24LC64的电压范围是2.5~5.5V

一定要注意这个电压范围。

9个CLK发了吗?

网友B:
EEPROM市场数据

EEPROM市场数据

楼主:
martin这是那家统计的资料,那一年的?

网友A:
9个CLK发了没有?

只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就可以了。

网友B:
回答7楼问题

很显然这个数据是Microchip的,应该是06年数据。这些数据是给内部看的,我贴在这里有些违规,当然我也删掉了一些敏感信息。是否客观您要自己判断了。
另外,回到顶楼的问题,对于MCHP的EEPROM产品,因芯片自身品质问题而产生的“芯片数据丢失”现象,从MCHP开始生产EEPROM至今,没有发现过(这里指的是FA坏片分析),这是PEEC存储单元的设计以及测试条件保证的。如果你怀疑品质有问题,导致了数据丢失,可以向MCHP要求做坏片分析FA。
说句凭经验而且你不爱听的话,99%以上的可能是,你的设计导致的数据丢失。

附上MCHP的EEPROM简要测试过程:
晶圆级测试的典型测试流程
第一次晶圆测试
 全部产品裸片在25°C下测试
 参数和功能测试
 存储器单元的极限测试
耐用性测试(筛选出所有故障裸片)
 在第一次晶圆测试和第二次晶圆测试之间,所有裸片都在250°C 下进行了24小时的数据保存烘烤
 相当于使用1.2eV活化能,在85°C 下工作,数据保存期可达100多年
第二次晶圆测试
 全部产品裸片在85°C下测试
 校验存储器单元的极限参数
 参数和功能测试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基本就是9个CLK的问题

楼主:
yewuyi兄

9个CLK指的在那里发,这点M和其它公司有区别吗?

亲爱的yewuyi兄,是确计时序中的那个CLK吗?上帝,其它EE没有这条要求吧!

刚查了程序是有的呀!如果没有这会的话,我想一片EE都读写不能的!

楼主:
yewuyi兄,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老兄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给我看看先,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呵呵,受教育了,我好好找找相关资料看一下!

哈哈,欢迎老兄来我们的网站看看,多多指点一下  www.mcubbs.com
本来原来还有一个www.mcusun.com的名字,后来不用了!

网友A:
你是歌林的?

楼主:
不是

单片机社区(我们只做技术交流,不卖东东)
我们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单片机精英联盟"

网友C:
请教:SCL/SDA被挂死的问题在哪种情况下会发生?

我写了一程序,以下为主循环部分(不停的读24C64,器件中都事先写为0x55):
while(1)
{
    if(Read_24C64(x) == 0x55)   //x为要读的地址
        {
            LedOn;
        }
        else
        {
            LedOff;
        }

        x++;
}

然后我不停的复位单片机,但并未出现读出的值不对的情况...........

网友D:
解答的不错。但对于MCHP的数据有怀疑

网友A:
举例说明,Wxy8030可能更容易理解

如果你从EE读数据,正好此时读到数据位为0,那么MCU控制SCL产生一个沿跳变后,这个0就从EE里面出来了,如果此时MCU被复位,EE但没有被复位,此时EE输出0的状态不会变化,但MCU复位来并重新来读写EE,此时,你说会发生那些情况呢?

这是SDA被挂死的一种情况。

MCP的EE出货量还是很大的,估计今年冲到第二没问题。

楼主:
yewuyi 老兄说的这个情况是有的,我见到过!

不过昨天和martin兄聊天后发现,MCU如果不开BOD的话,那也会让出问题的,在MCU没有工作在正常电压下时,MCU会乱运行代码,这是很可怕的,我的设计中BOD是没有开的,因为要用到电池供电!我想这个也是其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楼主:
yewuyi 老兄说的这个情况是有的,我见到过!

昨天请教martin兄时,还发现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以下是Martin兄昨天和我聊天的记录!

Martin:
BOD不开的,EEPROM出问题的几率,几乎是50%

当系统电压低于单片机工作电压时,MCU会乱执行代码,系统监控(BOD)的功能就是,在危险电压区域,预期让MCU乱工作,不如让它复位停止运行

系统没有监控,即使是用IO口给EEPROM供电,也是只能降低一些故障率,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没有捷径,没有BOD或者系统监控,不可能根本杜绝EEPROM误写

网友A:
PIC的BOD一开,功耗巨大

哎,上次有一个项目最后改用MSP430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要么是外加BOD,要么是……

MSP430在这点上到是很强,WDT的功耗0.1uA,BOD的功耗0.1uA,这确实帮了很多忙。

不知道PIC什么时候能改成这样……

楼主:
yewuyi兄,功耗高,功耗低,看用途了!

用了这么多的MCU发现功耗高的抗干扰能力要强一些,一般用在工业控制很好的.低功耗的MSP430用在手持设备的设计中是很有优势的.

看看那些低油耗的日系车,和高油耗的美系,欧系车.我在高速路上见到的车祸情况看,日系车基本是车体变形,人差不多都挂了.欧美系的,相对就好很多,还能看到车的样子,这个我在高速路上可见了N次了!

网友A:
呵呵,LS太‘形而上学’了……

网友E:
建议买北极熊的车

比欧美的结实,俄罗斯的家伙类似于拖拉机或者坦克的

网友F:
强贴留名,做个记号!

网友F:
yewuyi 的讨论都很有实用价值,佩服!

楼主:
不能忘了热心的Martin...

他可是Microchip上海区的FAE老大.

网友G:
这样的帖子还是要保存的。

不错,自张明峰之后,他就是上海MCP的主任工程师了。

网友H:
yewuyi高人,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问题,多谢了

网友I:
请教14楼,9个CLK问题

start-->stop-->start-->9个CLK-->stop-->start
更改为
9个CLK-->stop-->start
效果应该一样吧

以前想到过,但是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程序复位时总是输出9个CLK,防止20楼出现的现象。其它倒没有特殊处理。

网友A:
尽量按照那个顺序,

但如果你这样,一般也可以:start-->9个CLK-->stop-->start

第一个start就尽量不要省略。

网友J:
复位问题

不管是单片机还是EEPROM复位都非常重要,保证有完整的初始化过程,复位时SDA和SCL都处于可知状态且最好为高电平。

网友K:
高招,学习

没有遇到过,方法挺巧的
能用I2C协议解释的

网友L:
很有创意

楼主:
继续一下,大家再谈stop之后

STOP之后SDA,SCL的状态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我想这个的状态也很重要:
第一种:很多朋友都认识应当是SDA,SCL都为输出为高电平.
第二种:SCL为输出高电平,SDA是输入状态.
第三种:我的方式,以前用了很久的代码,从ASM时代到现在.
       SCL低电平,SDA输出高电平.

网友A:
这看你自己怎么做的了

如果是通过TRIS控制实现SCL/SDA,那么就可能决定与从器件的输出。

如果是通过PORT控制实现SCL/SDA,那么什么都有可能。

以上只是感觉中,没做仔细分析。

网友M:
做个记号 MCP 的EE有没有105度的?

网友N(2007-12-04):
re:yewuyi

(1)“在MCU启动后,第一次读写EE的时候,先发送9个CLK”, 但是根据I2C总线规范,“兼容I2C 总线的器件在接收到起始或重复起始条件时必须复位它们的总线逻辑甚至在这些起始
条件没有根据正确的格式放置它们也都期望发送从机地址”,也就是说,在接收到I2C起始条件以后,I2C器件就会复位,那还需要发送9个CLK来复位器件吗?
(2)start-->stop-->start-->9个CLK-->stop-->start,根据I2C总线规范,“起始条件后面立即跟着一个停止条件是一个不合法的格式”

网友A:
RE:

1:在接收到I2C起始条件以后,I2C器件就会复位,那还需要发送9个CLK来复位器件吗?
在SCL和SDA被拉死的情况下,你发出的I2C起始条件很多时候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
这就是线与的问题,例如SDA_host=high , SDA_slave=low ,那么你说这个电平是多少?

2:start-->stop-->start-->9个CLK-->stop-->start,根据I2C总线规范,“起始条件后面立即跟着一个停止条件是一个不合法的格式”
我从来没说过在起始条件后面不能立即发停止条件,~~,可能是我没完全读完IIC协议把。
这个顺序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如果你写成start-->9个CLK-->stop-->start也是可以的,我只是多加了一个start-->stop过程,但并无本质区别。

3:看你这个ID怎么特别眼熟!?

wahaha ?

网友O:
这还用说,肯定是程序或其它什么硬件的问题

根本不用怀疑这些大厂的问题,虽然它们有时可能也有问题,就象中大奖一样,一般人没有那运气。。。

网友N:
re:yewuyi

(1)"在MCU启动后,第一次读写EE的时候,先发送9个CLK",可是根据I2C规范,“兼容I2C 总线的器件在接收到起始或重复起始条件时必须复位它们的总线逻辑”,也就是说,I2C器件在接收到一个起始条件以后,会复位,那发送9个CLK还有什么作用?
(2)start-->stop-->start-->9个CLK-->stop-->start,可是根据I2C规范,“起始条件后面立即跟着一个停止条件是一个不合法的格式”

网友A:
建议LS好好思考一下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如果SCL/SDA被拉死,你发出的start/stop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线与的问题,想发的脉冲根本就没发出去,所以,你想实现的RST也根本没完成,此时就需要用9个CLK来解决它。

真怀疑你是不是认真看了这两个字“线与”。

一个电线,你左边接VCC,右边接GND,请问在这个电线上的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P:
software reset 24XX

2-WIRE SOFTWARE RESET: After an interruption in protocol, power loss or system
reset, any 2-wire part can be protocol reset by following these steps: (a) Create a start
bit condition, (b) clock 9 cycles, (c) create another start but followed by stop bit condition
as shown below. The device is ready for next communication after above steps have
been completed

start-->Dummy Clock Cycles(9 CLK)-->start-->stop

网友Q:
在说什么来的?

网友R(2020-12-26):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