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耗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用的是12F629,在外接3节干电池电压为4.5V时,电流为5uA,而接4节干电池,然后通过2个二极管降压到4.8V左右,电流缺到了15uA,请教这情况正常吗,有没有什么降低功耗的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需要什么指标?

网友B:
二极管降压很费电的

建议改LDO,,当然这个比二极管要贵很多

楼主:
....

产品成本在7块钱之内。。指标是使用1年。。所以要考虑低功耗。。

网友C:
不好,还是如楼上所说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