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显示程序

楼主(2007-10-19):
    本人在自学8051单片机,对扫描就是搞不清楚, 现在自编一个6位LED显示电路,用P0数据输出,P2做选通端,程序就是出不来。那位朋友会的,会有现有的程序发给在下,谢谢!

网友A:
光有程序有啥用?自己把原理理解通了,自己写个多好。

网友B:
估计你硬件还没搞清楚

网友C:
以前的一个程序的一部分,你参考一下!

扫描嘛,书上有基本原理的介绍,也有最基本的实现方法。去看看,理解了才好下手!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O_Port.h"
#include "18b20.h"
//=====================================

unsigned char keyBuf[3],key;
unsigned int KCountL,KCountH;

unsigned char event;
unsigned char ClearScr;

#define NKDBONCE 5
#define NKPAUSE 5
#define NKCOUNT 5
//=====================================
//函数声明
//--------
void Ram_Init(void);
void IO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onEventProc(void);

extern void CT2_Init(void);
extern void CT1_Init(void);
//=====================================
code unsigned char NUM_TAB[]={NUM_0,NUM_1,NUM_2,NUM_3,NUM_4,NUM_5,NUM_6,NUM_7,NUM_8,NUM_9,NUM_A,NUM_b,NUM_C,NUM_d,NUM_E,NUM_F};
//#define _NUM_DEC 0x0B
//#define _NUM_BLANK 0x0D

const unsigned char SCAN_Port[4]={0x80,0x40,0x20,0x10};

unsigned char myNum;
unsigned char Led7s_Buf[4];

unsigned char Counter_T1,Counter_2ms,Counter_500ms,Counter_1Kms;
unsigned char rCOM_S7LED,ucScanBIT;
unsigned char rFlag_T_En;

/*-------------------------------*/
#define COUNTER_2MS 4
#define COUNTER_500MS 250
#define COUNTER_1KMS 2

/*-------------------------------*/
unsigned int uiHEX2BCD(unsigned int uintdata);
/*主程序开始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Ram_Init();
    IO_Init();
    //delay(20000);//上电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lcdinit();
    //clrscr();

    rCOM_S7LED = 0xff;
    pCOM_S7LED = rCOM_S7LED;
    pDATA_S7LED = NUM_ALL;
    delay(50000);//上电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rCOM_S7LED = 0xf0;
    pCOM_S7LED = rCOM_S7LED;
    pDATA_S7LED = NUM_BLANK;
    delay(20000);

    TemperatuerResult();
    Led7s_Buf[0]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00f];
    Led7s_Buf[1]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0f0)>>4];
    Led7s_Buf[2]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f00)>>8];
    Led7s_Buf[3] = NUM_TAB[(Temperature & 0xf000)>>12];

    CT2_Init();
    CT1_Init();
    EA = 1;

    while(1)
    {
        if((Counter_1Kms&0x01)&&rFlag_T_En)
        {
            Get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uiHEX2BCD(Temperature);
            ET1 = 0;
            Led7s_Buf[0]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00f];
            Led7s_Buf[1]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0f0)>>4];
            Led7s_Buf[2] = NUM_TAB[(Temperature & 0x0f00)>>8];
            Led7s_Buf[3] = NUM_TAB[(Temperature & 0xf000)>>12];
            Led7s_Buf[1] = Led7s_Buf[1]|SEG_P;
            rCOM_S7LED = rCOM_S7LED^0x01;

            rFlag_T_En = 0;
            ET1 = 1;
        }
        //KeyScan();
        //if(event)
        //{
        //    event = 0;
        onEventProc();
        //    key = 0;
        //}
    }
}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
    {
        event = EVENT_K_DOWN;
        //beepout(20);
    }
    else
    {
        key=0;
    }
}
*/
//============================================
//
//-----------------------
void Ram_Init(void)
{
    Counter_T1 = 0;
    myNum = 0;
    rCOM_S7LED = 0x00;
    ucScanBIT = 0;
    Led7s_Buf[0] = 0;
    Led7s_Buf[1] = 0;
    Led7s_Buf[2] = 0;
    Led7s_Buf[3] = 0;
}

//============================================
//
//-----------------------
void IO_Init(void)
{
    pDATA_S7LED = NUM_BLANK;
    pCOM_S7LED = rCOM_S7LED;

    P1 = 0x00;
    P3 = 0x00;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
        j=0;
        j=1;
        j=2;
    }
}

//============================================
//
//-----------------------
void onEventProc(void)
{

}
//===========================================
void INT_CT2_PROC(void) interrupt INT_CT2 using 1
{

}

//===========================================
//8位重装模式,间隔:250*2us    = 500us
//-------------------------------------------
void INT_CT1_PROC(void) interrupt INT_CT1 using 1
{//500us间隔

    P1_0 = ~P1_0;
    Counter_T1++;
    if(Counter_T1>=COUNTER_2MS)
    {//2ms间隔
        Counter_T1 = 0;
        //处理...
        rCOM_S7LED = rCOM_S7LED&0x0F;    //清除LED公共端口备份寄存器高位
        pCOM_S7LED = rCOM_S7LED;//关闭公共端口,准备更新数据

        pDATA_S7LED = Led7s_Buf[ucScanBIT];
        rCOM_S7LED = rCOM_S7LED|SCAN_Port[ucScanBIT];//计算扫描端口
        pCOM_S7LED = rCOM_S7LED;//输出扫描状态

        ucScanBIT++;
        if(ucScanBIT >=4 )
        {
            ucScanBIT = 0;
        }

        Counter_2ms++;
        if(Counter_2ms >= COUNTER_500MS)
        {//500ms间隔
            Counter_2ms = 0;
            //处理...
            Counter_500ms++;
            if(Counter_500ms >= COUNTER_1KMS)
            {//1Kms间隔
                Counter_500ms = 0;
                //处理...
                Counter_1Kms++;
                rFlag_T_En = 1;

            }
        }
    }
}

//===========================================
//unsigned int 16进制转换为BCD
//-------------------------------------------
unsigned int uiHEX2BCD(unsigned int uintdata)
{
    unsigned int Tempr[5],i;

    for(i=0;i<5;i++)
    {
        Tempr=0;
    }
    if(uintdata>=10000)
    {
        Tempr[4]=uintdata/10000;
        uintdata=uintdata%10000;
    }
    if(uintdata>=1000)
    {
        Tempr[3]=uintdata/1000;
        uintdata=uintdata%1000;
    }
    if(uintdata>=100)
    {
        Tempr[2]=uintdata/100;
        uintdata=uintdata%100;
    }

    Tempr[1]=uintdata/10;
    Tempr[0]=uintdata%10;

    uintdata=(Tempr[3]<<12)+(Tempr[2]<<8)+(Tempr[1]<<4)+Tempr[0];
    return uintdata;

}
/**/

楼主:
多谢谢各位的指点

谢谢各位的回复,本人对硬还熟悉,基本原理也理解,只是对软件理解比较慢慢,转来转去就糊涂了,找大家要个程序,想细细研究一下。四楼的朋友给了一个C语言的程序,非常谢谢,但在下还在学汇编,C语言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