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和51抗干扰总体比较?

楼主(2007-10-20):
我现在做一工业控制产品是12路开关量输入和24路继电器输出.现在我用的是STC89C52的TQFP封装.输入输出全部光偶隔离.现在想用PIC去做,想省掉光偶和只用变压器的单路输入.这样线路板面积小了许多,总体成本也降低.虽然PIC的芯片比51的贵些,但整体便宜了许多.现在用51做的控制板在现场使用接了许多中间继电器,总体抗干扰也不错.没发生死机和程序跑飞等现象.不知道用PIC如果不隔离能否达到同样效果呢?如果还要隔离的话,51还是最经济的方案

楼主:
对PIC芯片有深刻体会的朋友谈下

楼主:
人气不旺,每人跟进

网友A:
可以...

51的也可以是因为你用多路电源,同时输入输出都隔离了,如果你去掉这些,51系列够呛.7年前用51做过东东,先前不行的,最后就是你的这种处理方式,呵呵,现在STC的51没有用过,不好说,不过同一个结构,那家生产出来,我看都不会有很多改善!!!

楼主:
如果用PIC,美中不足的是C语言支持不好,尤其对8位低端MCU

网友B:
工业产品不要考虑这些所谓的“成本”问题了。

加隔离才是正道,为了省几个钱到时候用户生产线停了火冒三丈你自己还要受苦受累去跑……

网友C:
再好的单片机如果能加隔离还是加隔离吧

网友A:
是呀,强烈支持兰天白云

我们搞设计应当向欧美的学习,不能向小日本学习!

我们做的东东要向德国的虎式坦克一样结实才对...

楼主:
产品的性价比更重要

个人看法:
        如果PIC不用光藕隔离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话可行的话,每套板可以节省50文,一年5000套的话可以节省250000.还是很可观的.德国车虽然好,但费油.我认为好的工程师不是你设计的产品的技术先进就行而是满足使用,性价比好更有生命力.

网友B:
按照10楼的算法,一个工控设备一年5000套……

那么按照我以前公司的工控品利润来算,1台毛利12000,那么一年毛利:
5000*12000=60000000=6千万。我考,还抠那点成本干什么……

工业品和消费品没有可比性的,一台用8031的破采集器往往比10台用ARM9的MP4还要值钱。

网友D:
驱动继电器可以不需要隔离;

开关量输入需要光耦但是可以使用一个电源;
可以这样做试试看的;

网友E:
LS发言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驱动继电器可以不需要隔离;

开关量输入需要光耦但是可以使用一个电源;
可以这样做试试看的;

NOTE:
正确:驱动继电器可以不需要隔离
错误:开关量输入需要光耦但是可以使用一个电源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电源 也就 不存在 隔离

楼主:
11楼的说法片面了吧

也许你以前的公司有那多的利润,从我个人从事工控10年余,真还没有如此高的利润.不知兄台是做什么产品的?我们的产品只是工控设备的配套部分.厂家压价很厉害.我们一台的利润不到500.

网友F:
RE:

哈,工业控制产品稳定高于一切

网友G:
性价比才是最重要的

我公司生产的产品用单片机的不多,也是工业的一种吧,但线路板一天有10万台出厂,一分钱的成本都要算,这时性价比就要考虑了

网友H:
驱动继电器的负载如果有较大的干扰信号最好加隔离

具体看应用,电源公用就不算隔离

网友E:
LS的说法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