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控制电流太小用什么芯片驱动?

楼主(2007-10-28):
PIC控制2个并联大继电器,继电器电流1A,不想用三极管,要求电路稳定,用什么芯片驱动?有推荐的吗?价格别太高的

楼主:
对了,继电器是正、反压的。

大家帮说二句吧

网友A:
用2003,驱动电流达70mA

不隔离不可取

楼主:
谢了先

用2003,驱动电流达70mA,我用PIC控,电压又太小。你们有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电压又太小。你们有出现这个问题吗? 什么意思?

网友B:
就两个继电器不用三极管还用芯片驱动,是不是钱多烧的

说的也不清楚,是控制电流1A还是触点额定电流容量1A?

网友B:
好像不对,我见的大继电器,允许直流24V60A驱动电流也不大

不超过300mA,那应该是触点电流容量,也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