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7-10-29):
我用F873A的片子,用到873A的比较器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用Vin+接上了+2.5V的参考电压,Vin-作为模拟口与Vin+比较,
比较器就能正常工作,当V-大于V+的时候,可以检测到cmcon的cout位会置高
但我用上PIC的片内参考电压的时候
却发现,只有在V-大于等于5V的时候,才能使cout位置高,而不是算出来的参考电压
是不是我理解不对,那么参考电压要怎么设置?
Cvrcon=10001100
即,内参考电压使能,高量程工作,
CVref=vdd/4 + (1100H/32)*vdd

我的理解是,VDD=5V
CVref=5/4 + (12/32)*5=1.25*1.875=2.34375V
而实际上,V-位并不是在大于2.34V就使COUT置位。而是大概是大于0.6V就COUT置位了。

请教大虾,怎么样去使用PIC的比较器参考电压?

网友A:
请教大虾,怎么样去使用PIC的比较器参考电压?

查阅MCP的器件手册,那是最好,最快的方法……

楼主:
反复研究了MCP的DATASHEET,还是不明白..........

数据手册里并没有说明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的时候,外部需要接电路
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外部电路了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的话,只要设置一下CMCON和VRCON就可以了
我认为VDD的值是五伏,因为我的CPU电源是五伏
实际应用却不对
请问,我哪里理解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