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延时程序这么写对么?

楼主(2007-11-02):
请问延时程序这样写对么,单片机选的是PIC10F202。
temp    EQU     0x10
temp1    EQU     0x11

delay10ms
    MOVLW    0x0e
    MOVWF    temp
d2
    MOVLW     0xed
    MOVWF    temp1
d1
    DECFSZ    temp1,1
    GOTO    d1
    DECFSZ    temp,1
    GOTO    d2
    RETLW    0

可以直接用
MOVLW 0xed;
MOVWF 0x10;
来表示将0xed写入0x10数据存储单元么?
我看datasheet中只能通过INDF和FSR对数据存储器进行操作的~

网友A:
RE

很多大侠都不愿意回答象LZ的这种问题的,因为这个只要看看MPLAB IDE的说明书就可以解决的。

代码对不对,延时时间多久,在MPLAB IDE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在MPLAB SIM模式下,在debugger菜单中选择stopwatch会弹出stopwatch窗口。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指令周期,一种是根据系统频率计算出来的时间(us)。zero按钮可以将stop watch中的值清0,synch按钮可以重新将stop watch和total simulated中值同步。stop watch项表示从清0开始,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

网友B:
凡延时问题,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定时时间非常短暂、延时没有精确性要求),还是采用片内
的定时器处理较好。

网友C:
可以,不过你的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