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30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11-03):
PIC16F630程序的最后一行(地址是3FF)在编程时是否要写入指令.
如
1)
地址   指令
.       .
.       .
3FE    GOTO  MAIN
3FF    RETLW  XXH   (如果要写,XXH的植是多少)

或
2)
地址   指令
.       .
.       .
3FE    GOTO  MAIN
3FF    (空的)

烧录时的地址是不包含3FF地址,请问各位上面两种情况那种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A:
都不影响

楼主:
谢谢兰天白云!

谢谢兰天白云!

网友B:
如果要用时间校准,就不能这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