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指令问题

楼主(2007-11-04):
MPLAB IDE V7.41中不能使用DECFSNZ指令,我是初学者,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根本就不是指令

网友A:
PIC18的助记符应该是DCFSNZ

PIC18的指令助记符没有超过6个字母的。
凡遇到这类低级的‘错误’,首先应该检查自己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就不是啊!你仔细看看指令表!

网友C:
把N去掉

网友D:
不管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如果用汇编一定好好看一下指令表,不要凭印象或者认为只要该系列的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