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08调光电路中直接用i/o驱动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最近看到M的网站上有一个12C508调光的电路,用的是阻容降压的电源,然后用12C508的一个io直接驱动一个4A的可控硅l4004F51,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东东学习一下那个设计,可是我用一个i/o去驱动BT136 600E,可是发现导通并不是很正常,我把可控硅和io之间的电阻变小到150欧,调光相对正常一些,可是还是闪,我算了算驱动电流,应当是io的电流没有能让可控硅完全导通的原因.

不理解可控硅的导通电流电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看到RENESAS的一份资料是这样说的:可控硅的导通电流是IGT*2*1.8.可控硅的导通电压是VGT*1.2.如果按这个算下来,那个l4004f51的可控硅也要18ma,而M的电路图上面,那块最大提供10MA的,唉,模电基础太差,望各位朋友帮助看看,谢谢了先.

网友A:
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有许多都是实验室的数据,你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12C508的驱动能力要大些,如果使用12F508,需要两个到四个口并联驱动,或者通过三极管驱动。
一般来讲,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要达到数据手册标明的最小电流的两倍。
另外要注意初学时避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可控硅。

网友B:
请问你怎么判零的

电压过0点时候你是怎么判断的?
不以这个点为0坐标,调压肯定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