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D转换,采样位ADCON1bits.SAMP的设定?

楼主(2007-11-14):
我A/D转换中设定了,采样后自动进行转换。我先把ADCON1bits.SAMP置1,
等到一次采样/转换结束时,ADCON1bits.SAMP是否会自动清0????

网友A:
这个在数据手册上肯定写得很清楚

楼主:
中文的只有30F系列的手册

我用的是DSPIC30F3011,英文的数据手册看不懂,中文的只有30F系列的手册,写的不清楚啊,唉,转换结束后ADCON1bits.SAMP会不会自动清零啊???

网友B:
自动方式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