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系统问题,如何检测信号输入,判断优先级输入?

楼主(2007-11-15):
最近要做一个会议系统,有5路信号话筒(MIC1,MIC2,MIC3,MIC4,MIC5)输入,要求有优先级MIC1    讲话时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MIC2使用时除MIC1,MIC2外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依此类推越后优先级越低。准备用单片机来做它的逻辑优先级控制,现在问题是怎样准确稳定的判断哪个话筒使用。我想用A/D来检测信号的输入,不断的循环检测5个通道输入,发现有信号时根据优先级来决定那些通道可以输入,哪些要被muting掉,理论上应该可以吧,但是又想如果这样做的话误差会很大,而且不断的开关通道会产生干扰,这样做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如果不用单片机来做直接用硬件做是否可以呢?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硬件电路搭也可以

但用MCU做会更简便,用SWITCH结构很好处理这个优先级。

至于不断切换会不会产生干扰,这个我不怎么清楚,因为俺对MIC不太了解,但理论上你也没必要切换那么快,有个1~2S的延迟也无所谓,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干扰不会太大把。

楼主:
硬件电路太复杂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话这样做肯定改善很多,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给人一个延误的感觉。硬件电路来做的话太复杂,所以还是想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B:
好象有矛盾

MIC1    讲话时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MIC2使用时除MIC1,MIC2外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

如果MIC5使用时,都不用muting掉?好象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