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5011UART的问题

楼主(2007-11-24):
我在用5011 做东西,要用到UART2、1;我用捕获通道0、1做的键盘,好象现在是不可以把波特率的自动捕获功能关掉,无法接受到数据
void uart2InIt(void)
{
    U2MODE =0;//clr U1MODE
    U2MODEbits.UARTEN =1;//OPEN UART1
    U2MODEbits.LPBACK =0;
    U2MODEbits.ABAUD =0;//
    U2MODEbits.PDSEL =0;//8bit data
    U2MODEbits.STSEL =0;//SET STOP BIT 1

    U2STA =0;
    U2STAbits.UTXISEL =1;//当数据发送 完毕时中断
    U2STAbits.UTXEN =1;//允许发送
    U2STAbits.URXISEL =0;//每接收一个数据中断一次
    U2STAbits.OERR =0;//清除接受溢出标志
    U2BRG =51; // Fcy 8Mhz bps 9600
    IFS1bits.U2RXIF =0;
    IFS1bits.U2TXIF =0;
    IEC1bits.U2RXIE =1;//允许发送中断
    IEC1bits.U2TXIE =1;    //允许接收中断
    IPC6bits.U2TXIP =4;
    IPC6bits.U2RXIP =4;
}

楼主:
接不到数据,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误码率比较高

接不到数据,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误码率比较高,一般在键盘操作时,出现误码

楼主:
没有人知道

????

网友A:
应该可以关的,

你可以看看DSPIC的参考手册,有许多东西在参考手册里讲的比较详细,数据手册反而没有那么详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很喜欢以前的数据手册里什么都可以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