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F6527 EEPROM

楼主(2007-11-26):
我在写EEPROM后再读出来是对的,调电后再读数据就不对了,这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再仔细查查

楼主:
程序

//////////////////////////////////////////////////////////////////
void W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unsigned char value)
{
    EEADRH = AddrH;
    EEADR = AddrL;
    EEDATA = value;
//    EECON1&=0x3F;
    EECON1bits.FREE = 0;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    EECON1bits.RD = 1;
    //disable interrupts
    INTCONbits.GIE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INTCONbits.GIE = 1;
    while(EECON1bits.WR);
    //enable interrupts
//    EECON1bits.EEIF = 0;
    EECON1bits.FREE = 0;
    EECON1bits.WREN = 0;
}
//////////////////////////////////////////////////////////////////
unsigned char R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
    unsigned char value;
    EEADRH = AddrH;
    EEADR = AddrL;
//    EECON1&=0x3F;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RD = 1;
    value = EEDATA;
    return value;
}

上面是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