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为何出错?

楼主(2007-12-01):
环境:GTT+PICC18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temp_buf[9];
unsigned char code_buf[96] @ 0x110
main
{
   unsigned char i=0,m=0,j=0;
   code_buf[0] = 3;
   code_buf[1] = 1;
   for(i=m;i>8;i++)
  {
      if ((code_buf[j]>2)&&(code_buf[j+1]<2))
      {
          temp_buf >>= 1;
          temp_buf += 0x80;
      }
      else if ((code_buf[j]<2)&&(code_buf[j+1]>2))
      {
          temp_buf >>= 1;
      }
      j+=2;
  }
}
在这里,为何我的第一个数存入temp_buf[1],而不是temp_buf[0]?我确定第一次i=0,而且我直接写成
          temp_buf[0] >>= 1;
          temp_buf[0] += 0x80;
单步执行也是存入temp_buf[1].奇怪,是否环境或什么设置问题,大侠帮忙。而且我看通用寄存器分配,temp_buf[0] 地址为14,temp_buf[1] 地址为15。对 temp_buf[0]]赋值,结果temp_buf[1](地址15) 里面的数变化。奇怪。

网友A:
PICC18没用过

但问temp_buf[0] >>= 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