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中带UART最便宜是那款

楼主(2007-12-03):
我一个项目只用到UART,量不算大,大约5K左右.请问最便宜是那款? OTP也可以.

网友A:
可能是要6元的

楼主:
批量也要6元吗?

OTP呢?

网友A:
FLASH更便宜

网友B:
带UART的PIC16F627A/PIC16F688

除了UART外,如果没有其它需求,建议软件模拟UART。这样就可以使用单价低得多的PIC10F200。

网友B:
不要以为所有的OTP的都比FLASH的便宜

对于Microchip的MCU来说,一般FLASH型的要比同等OTP的便宜30%以上。

网友C:
用IO口模拟吧

带UART的都比较贵,买个普通的FLASH的,用IO口模拟。比如508,5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