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量表格编译的错误,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2007-12-03):
编译器是PICC
程序有点大,分模块写的,编译时CRC校验定义的表格有问题,帖一下相关的:

/****************   CRC.h  **************************/

#ifdef CRC_GLOBALS
    #define CRC_EXT
#else
    #define CRC_EXT extern
#endif

CRC_EXT const uchar CRCHi[256]={....}; //数据省略
CRC_EXT const uchar CRCLo[256]={....};

CRC_EXT uint CRC16(bank2 uchar *puchMsg, uchar usDataLen );

/******************************************************/

/******************** CRC.c ***************************/
/****************就是个CRC校验的函数没什么说的*********/
#define CRC_GLOBALS
#include"includes.h"  //这个文件已经包含了CRC.h
uint CRC16(bank2 uchar *puchMsg, uchar usDataLen ) /*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CRC as a unsigned short type */
{
    uchar uchCRCHi=0xFF; /* high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char uchCRCLo=0xFF; /* low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int uIndex;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table */
    const uchar *PHi;
    const uchar *PLo;
    PHi=CRCHi;
    PLo=CRCLo;
    while(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
        uIndex=uchCRCLo^(*puchMsg++); /* calculate the CRC */
        //uchCRCLo=uchCRCHi^CRCHi[uIndex];
        uchCRCLo=uchCRCHi^(*(PHi+uIndex));
        //uchCRCHi=CRCLo[uIndex];
        uchCRCHi=*(P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

/**************************************************************/

             我在另外两个.C模块中调用上面CRC校验函数
/*********************  RTU.c  *********************************/
#define RTU_GLOBALS
#include"includes.h"
....
void RTUReceive(void)
{
  ....
  CRCTmp1=CRC16(ptr1, DataLen1 );
  ....

}
....
/******************************************************************/

/*************************  RTUSlave.c  **************************/
#define RTUSlave_GLOBALS
#include"includes.h"
...
void RepuCheck(void)
{
    ....
    CRCTmp2=CRC16(ptr2, DataLen2 );
    ....
}
...
/*******************************************************************/

就在这两个地方用了,因为我原来在51单片机上写没什么问题的,可是在pic上编译有问题,我用pic16f877a :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H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Error   [482] ; . symbol "_CRCLo"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ApplMain.obj"
...

我实在想不出那里把它重定义了,好象语法没错误(提示是"_CRCHi"不是"CRCHi")

谢谢各位了,第一用pic

网友A:
"_CRCHi是CRCHi再obj中的符号

呵呵。好像是ucosii的编程风格啊

你把这个表格定义给搞成只一处定义和声明。。。。我用的是ccs。不台知道picc的特性

楼主:
其它变量都是这样定义的

ccs我也试了一下,好象只认main模块,其它的.c模块都要给include进来,感觉对分模块写不太好,也许是我的习惯问题....

#ifdef CRC_GLOBALS
    #define CRC_EXT
#else
    #define CRC_EXT extern
#endif

这个表格只在CRC.c中定义,在其它模块用时包含了CRC.h,会被extern申明外部的.我其它变量都是这么弄的,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会事,谢谢大家帮忙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B:
这和第一次使用PICC没有任何关系

你见过声明外部变量带初始化的吗。。。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