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问下用C编写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04):
请问下如果要用c编程,初了安装MPLAB IDE 8.0
还要安装别的软件吗?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用C对吧?那就找C编译软件啊!

网友B:
再安装C编译器

MPLAB IDE 8.0只是编辑器,不能编译。

用汇编的话,还需要汇编编译器,但MPLAB IDE 8.0自带了,C编译器需要外挂

网友C:
都8.0了

我最近才装6.1版本的

网友D:
PICC,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