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PI实现两个PI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7-12-12):
我是新手,想实现两个PIC单片机的通讯,用的33FJ128GP206。 我刚入门,不知道该如何分别设置两个单片机的SPI,另外,请问如何实现比较好?
目前我想用PIC1的SPI2和PIC2的SPI1进行通讯,PIC1发数据给PIC2,PIC2再根据收到的数据回复相应的数据给PIC1.

网友A:
33系列的SPI操作,Microchip有免费的库的,到官网看看去吧

网友B:
没看内容,不过俺喜欢用I2C/SmBus

网友C:
用串口不好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自己也先再找找看

谢谢,韦兄,官网的我去找过,没找到有用的,我再找找看吧。
串口有别的用处,所以要用SPI口的,呵呵。串口的就容易了,以前做过,不过没用过SPI通讯,所以想听听大侠们的建议

网友C:
SPI用软件模拟还是用自带硬件?

楼主:
用自带的

用的自带的硬件
奇怪,MICROCHIP的代码示例怎么unavaliable了

网友D:
: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622

楼主:
谢谢

谢谢提供代码示例的链接

楼主: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SLAVE模式下如何应用的问题

发现网上找不到关于SPI的SLAVE模式下的应用的例程,自己先测试看看先

网友E:
spi就这么几个参数

spi就这么几个重要参数:

时钟沿极性,接收锁存相位关系,主从选择,位数,大小端顺序.
设定好,再中断里收发即可.

另外作从,应该先把从机选择脚拉低,或者直接把从机选择脚接地(抗干扰差一点)

楼主:
是啊,设置蛮重要的

从机,用中断收发,可惜SPI的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都是同一个,现在做从机老是丢位。更郁闷的是如果总是丢同一位也就算了,有时我复位一下上位机,丢的数据就变了,更有时就收发正常了,查了上位机发送的波形却又没问题,不知道SPI的中断优先级有没有什么要求,我测试的时候都设为最高级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各位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我要注意的,给点建议吧!

楼主:
还有那个从机选择脚/SS

我没有使能SSEN也需要把/SS拉低吗?

网友F(2008-01-18):
SPI比 I2C更有使用价值,多学学

SPI比 I2C更有使用价值,多学学

网友G:
SPI做板内通信的好处

1.SPI占用IO比并口少
2.SPI速度够快
3.PIC带SPI接口的芯片够多^_^
不过需要注意读--修改--写问题

网友B:
哈哈~~~应该说I2C比SPI更有适用价值~~~

一主多从或多主多从就明白I2C的好处了~~~

网友H:
SPI的功能远不如I2C丰富

但前者的传输速度则远高于后者。重要的是,SPI如果起用了SS
控制后,其可靠性非常高,即使出错后也很容易复位重置。

网友B:
哈哈~~~100个SPI怎么解决???I2C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