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78P447外部中断

楼主(2007-12-12):
各位好,我想问一下EM78P447外部中断地址是多少啊,不是中断入口地址,因为我想判断这个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不用中断的

网友A:
!!

关闭外部中断,将此io口设置为输入,直接读取!

楼主:
??

怎么设置?他的IO端口地址是多少?资料写的是他为单独的一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