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防盜器

楼主(2007-12-20):
上網有看到KEELOQ的技術,想問一下,現在汽車防盜器上都有使用這種技術嗎?可以用軟件去搞出來嗎? 多謝

网友A:
刚好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应用方案

KeeLoq 的編碼含有一組 64 bit “編碼密碼”
編碼器共傳送 66 bits 的資料到解碼器,其中有 32 bits 的資料是一完全不可預測的跳碼資料
KeeLoq 的解碼器知道這資料所用“編碼密碼”,所以可以用它來檢驗其接收的跳碼資料是否正確.
KeeLoq 的傳送資料是唯一,且不重覆….
KeeLoq 較長的編碼技術可避免掃碼機在短時間內就將  相同的碼傳送出去 :
即使以最快的方式來產生 HCS300 的編碼,必須超過 3.7 年才可能產生全部的跳碼部份 (32 bit),若要產生全部 66 bit 則需 2.2 x 10^11(这个是10的11次方) 年。

这个KeeLoq当然可以用软件做,不过您自己这样做的话会花很长时间,耗费比较多资源,没有经过实际的应用也不能保证可靠性,这样算来应该是得不偿失的。

您不如直接选用Microchip的KeeLoq芯片HCS系列,或者带KeeLoq功能的PIC16F635/636/639来完成。

2008年元月30日有一个免费的Keeloq技术培训,有兴趣参加的可以和我联系。具体内容请看这一篇“2008年元月的两场免费Microchip技术培训接受报名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