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TE, ic, pi, pic, ICT
我写了一个操作0832的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while(t--);
}
void saw(void)
{unsigned char j;
 for(j=0;j<255;j++)
 {DAC0832=j;                                   //第九行
  delay(10);
 }
 delay(250);

}
void main(void)
{TRISD=0X00;
 while(1)
 {saw();
 }
}
编译有错误:

Error[000] D:picTempLAMP.C 9 : undefined identifier: XBYTE
Error[000] D:picTempLAMP.C 9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TempLAMP.C 9 : pointer required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

我在宏定义前面定义了一个数组
unsigned int XBYTE[0X8000];
可编译仍然有错误。
Error[000] D:picTempLAMP.obj 19 : Fixup overflow in expression (loc 0xFEE (0xFD8+22), size 1, value 0x11E)
Error[000] D:picTempLAMP.obj 19 : Fixup overflow in expression (loc 0xFF0 (0xFD8+24), size 1, value 0x11F)
请继续指教。

楼主:
等待

高手,请指教啊。
叩谢!

网友B:
弄了一个32K字大小的数组??

PIC16 or PIC18?? 哪一个型号的RAM这么大?

楼主:
谢谢

16F877.
我也知道没有这么大。
但是兰天白云说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我只能这样理解。
systemchip兄,你说怎么解决?

网友B:
如果你一定要存32K字的数据:

PIC16F877A的程序空间+数据空间都远远小于32K字,所以你需要外部存储器件(flash or RAM).

楼主:
谢谢

我不需要32K字的数据。
你帮我看看程序,我抄书上的。
有一个宏定义: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编译有错误。
提示没有定义XBYTE.
0x7fff是个地址,是不是这样写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C:
是没有XBYTE的定义,

中档PIC就没有外部总线,要操作0832应该用IO去模拟总线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