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1-21):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在用18F4520测试电压时,AD转换到内部总是与实际电压小6个码  假如外部被测电压是0.2732V  电源为5V  转换到内部应该是56,但每次转换到内部都是50,
比实际电压小6个码,检查了程序没有问题该做延时的地方都加如了延时,程序都是按照PIC的例程序做的,排除了程序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但我用其他的牌子的单片机没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影响AD精度的原因:参考电压,采样时间,采样电阻,转换时

网友A:
如上

参考电压对AD结果直接造成影响,一般误差是固定偏高或偏低。
采样时间过短可能导致数据误差紊乱,有时偏高有时偏低,具体看转换通道时前一个通道和后一个通道之间的电压差。
采样电阻就是AD的输入电阻,不要大于10K,大于10K结果就有可能就偏低。
转换时间就是AD时钟,推荐2-4微秒,过快精度不够,过慢结果偏低

楼主:
感谢

感谢xieyuanbin 大哥的热心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昨天用16F777实验了下,同样的硬件同样的环境16F777没有问题.A/D转化后与实际相同.看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18F4520本身的问题?我用
MCC18写的A/D转化代码,按照MCC18库模块AD.H写的,看来是程序的问题?18F4520本身我感觉没有这个问题的.我今天再改改程序看看.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的.

网友A:
显然是AD采样时间过短

16F777和18F4520之间AD模块的最大区别是AD转换器的采样保持电容不一样。777的保持电容为51.2PF,4520的保持电容为120PF,因此在同样的采样时间下,4520需要更小的输入电阻,否则出来的结果会偏小。或者说,在同样的输入电阻下,4520需要更长的采样时间,否则出来的结果同样偏小。
4520的建议输入电阻为小于2.4K
采样时间是指在选定通道之后,ADON=1和ADGO=1之间的时间,或者在ADON=1之后,更换AD通道和ADGO=1之间的时间

楼主:
显然是AD采样时间过短

 谢谢.我在外地呢.回头我改改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