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做过PIC18F4550的USB???

楼主(2008-01-29):
最近在搞PIC18F4550的USB,遇到了很大困难.

连最起码的枚举过程都不行,就是PC认不到啊!!!

电路是很简单的,从CPU出来D+,D-到接口.并且是自供电源,USB的VBUS没有用.

就是这样了.就是不行.请兄弟们指点一下啊!!!

楼主:
搞忘了.

程序是标准的DEMO程序!!!

网友:
估计是有点问题

首先D+需要上拉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产生USB中断,将其拉低内部控制位产生变化,你去http://www.microchip.com/上查询这个芯片的资料,会有相关程序的

楼主:
谢谢!

兄弟, 但是我看PIC提供的DEMO原理图没有上拉啊!!好像内部有啊!!

我怀疑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在这里

如图!!!!

网友:
那应该是没问题

看看中断状态寄存器UIR是否有相应的变化。usb调试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中断信号,你的程序是否有呢

楼主:
我有的,我传上来啊!!!

是标准的啊!!!

你帮我看一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0211716866.rar

网友A:
你看看PICKIT2的原理图及程序

PICkit2用的是18F2550,纯USB接口,你到网站上去下载一个PICKIT2的应用程序,这里面的帮助文件中有它的电路图,并且MCP网站上还提供KIT2的源程序,完全可以拿来调试

网友B:
给你个网址,不行找老陈。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

老陈是????????

网友C:
做USB的注意

首先:1.你要确认你的USB设备是何种类型,这决定了你PC的USB驱动程序。
      2.如果直接利用PIC18 USB的DEMO,可以稍微修改就可以应用,关键是PC软件(收发数据)设计问题。

网友D(2008-12-09):
MCP网站上供KIT2的源程序在那啊?

MCP网站上提供KIT2的源程序在那啊?能提供详细网址吗?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