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作?占空比转换成模拟量。

楼主(2008-01-31):
用来测量交流电的占空比,不要求精确,大致就可以。
用双向光藕隔离,然后在另一侧转换成模拟量,可以这样吗?

网友A:
怎么转?

~~,开玩笑的把?

网友B:
单向光耦就可以了(注意保护),双向光耦有倍频的效果

光耦右边的二极管没有必要,还有就是接地的阻容参数选择得注意。
看你的

网友C:
这个占空比测出有什么用?

精度是相当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