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测脉宽为什么不准确呢?

楼主(2008-02-15):
小第刚刚用16F777CCP测脉宽,用TMR2输出一固定的频率送到CCP输入口,开始用上升沿判断进入中断读值保存然后改为下降沿判断进入中断读值保存该为上升沿
并且将TMR1值清0,然后做减法处理,为什么我送到显示的值不是固定的呢?我的TMR2输出脉宽没有超出CCP测脉宽范围呀,不明白?大家知道吗?

网友A:
分辨率根本就不够?

TMR2输出一固定的频率,多大?

TMR1定时,多少?

仔细看看是不是分辨率根本就不够.

网友B:
检查下你的标准脉冲时间

楼主:
TMR2输出一固定的脉冲宽度为200us,分辨率?不明白

数码显示显示的数据也是200us但不稳定,我用ICD2调试看了下,有时大于200有是小于200,我想应该是很准确的,不向想象的那样.是不是得做平均处理呀?

网友C:
对 一定要多次采样算平均值.一般10次就可以稳定了.
我也做了个单次采样就是乱崩.

网友D:
软件有待完善

网友E:
知道怎么弄

用TMR2输出一固定的频率送到CCP输入口,不明白?
直接用捕捉就可以了 啊,开一个计数器。计数就好了!多采样几次做平均,8次或者16次,直接移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问个不该问的问题

你们知道16F777与16F737的市场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