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編譯 問題

楼主(2008-02-18):
在編譯時出現錯誤 :Cannot open file (Include File "pic16f72.inc" not found)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該怎麼解決

楼主:
在程序仿真運行中為什摩只能運行到LP3錒?以下是我的程序

LIST  P=16F877
STATUS  EQU     03H
PORTC   EQU     07H
TRISB   EQU     86H
PORTB   EQU     06H
TRISC   EQU     87H
        ORG     0000H
        NOP
        BSF     STATUS,5
        MOVLW   01H
        MOVWF   TRISB
        MOVLW   00H
        MOVWF   TRISC
        BCF     STATUS,5
        CLRF    PORTC
LOOP    BTFSC   PORTB,0
        GOTO    LOOP
        CALL    DELAY1S
        BTFSC   PORTB,0
        GOTO    LOOP
LOOP1   BTFSS   PORTB,0
        GOTO    LOOP1
        CALL    DELAY1S
        BTFSS   PORTB,0
        GOTO    LOOP1
LX      INCF    PORTC
        CALL    DELAY1S
        GOTO    LX
DELAY1S MOVLW   06H
        MOVWF   20H
LP1     MOVLW   0EBH
        MOVWF   21H
LP2     MOVLW   0ECH
        MOVWF   22H
LP3     DECFSZ  22H
        GOTO    LP3
        DECFSZ  21H
        GOTO    LP2
        DECFSZ  20H
        GOTO    LP1
        RETURN
        END

网友A:
没有指明路径!要不就是文件放的太深了!

最好把文件保存在磁盘根目录下!

网友B:
ls正解

最好把文件放在根目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