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Microchip 求助关于16f76 i2c模块使用 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求助关于16f76 i2c模块使用 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想用 16f76的i2c模块来读写 24c01芯片, 可是怎么设置都建立不起来通讯,我看例程上都有设置模块为主模式 (1000)但是 datasheet上没有该模式, 哪位大虾有汇编源程序,麻烦赐教 ,谢谢!

我的邮箱 : zhoujf@ichaier.com

网友A:
使用 I2C 模式时, 为什么主控模式无法工作

问 2: 使用 I2C 模式时, 为什么主控模式无法工作?
答2:
SSP 模块不支持硬件完全自动实现的主控模式,请参看应用笔记 AN578 介绍的如何用软件实现
SSP 模块的主控模式。如果你需要硬件完全自动实现的I2C 主控模式,请通过 Microchip 产品目
录卡,查阅具有主控SSP 模块的器件。

网友B:
re:求助关于16f76 i2c模块使用 问题

如果没记错的话,F76的I2C只有从模式.我当初编I2C时就是自已写的子程序.

楼主:
软件实现?

那如果说用这个芯片读写24c01之类的eeprom,都是自己用软件模拟的通信协议么?
谢谢指教

网友A:
软件实现i2c主控的例子,到处都是

软件实现i2c单主控的例子,到处都是。

网友C:
事实上,I2C的主模式还是用软件来模拟比较方便。

用硬件来实现,不一定比软件实现来的简单。因为起始位,停止位,应答位等等要用到相应的标志,如果一一去读那些标志,还不如直接用软件去读实际电平来得直接。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大侠, 因为我们要做模块使用范例,所以才想了解下本身的模块使用方法。经过各位指点,我想可能是选错芯片了,嘿嘿 /继续理解:)

网友A:
PIC的ssp有好几种

PIC的ssp有好几种:

SSP:支持spi主从,I2C从模式
BSSP:支持spi主从,I2C从模式
MSSP:支持spi主从,I2C主模式,从模式

选带MSSP的PIC芯片就行了.
例如18f24J10

网友C:
你找一个16F882就可以了。

很廉价的。应该在1X块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