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2C508)电脑软件仿真时寄存器值与设想不符合

楼主(2008-03-02):
以前没用过pic的芯片,昨天拿个12c508想写个小程序,没想到刚开始就卡壳了——仿真时丢给寄存器的数据就是丢不进。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以下是我调试的程序):

list p=12C508

include <P12C508.inc>

__CONFIG _IntRC_OSC & _WDT_OFF & _CP_OFF & _MCLRE_OFF

num   equ 0x09

    org 0x00
reset
    movwf OSCCAL
    goto start

    org 0x04
start
    clrf num
    movlw 0x1c
;    movwf tris
    tris GPIO
    movwf GPIO
loop
    btfsc GPIO,2
    goto loop
    goto start

问题就在“movwf GPIO”这了,GPIO的值永远都没有变成我希望的0x1c。首先我还以为是设置的问题,找资料看了半天加了“__CONFIG _IntRC_OSC & _WDT_OFF & _CP_OFF & _MCLRE_OFF”进去,结果依旧。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感激不尽!!!(我用的调试软件是MPLAB IDE5.70.40)谢谢

网友A:
软件仿真时,如果是输入口,需要用到引脚激励

楼主:
谢谢!

恩,果然是要做这一动作。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用5.70版的仿真,则4和5位是即使有引脚激励也没效果的,最后换成7.60版的就ok了。还有就是只要有输入口,就必须引脚激励或者位单独赋值。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