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CD2为什么联系不上?

楼主(2008-03-03):
ic, CD
我的ICD2为什么联系不上?  与18F45J10连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Vddcore

Vddcore怎么接的? 要求接1-10uF的滤波电容到地
参考编程规范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87c.pdf

楼主:
Vddcore

Vddcore端口我接了10uF的滤波电容到地了.是不是配置位还要设置啊?

网友A:
什么错误i提示呀

贴出来看看

楼主:
ICD0020:

ICD0020:提示ICD2找不到芯片/

网友B:
电源???

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目标板自己供电

我用的目标板自己供电3.3V  ?

网友A:
USB通讯有问题

“ICD0020: Communications: Failed to close port
Description: MPLAB ICD 2 failed to close the 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port. The windows error number and string are given for user reference.

Suggested Actions: The port will likely be unavailable for use on subsequent runs of MPLAB IDE. A reboot may be required to free the port. If this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Microchip. ”

关机(关掉电源)再重启电脑,或者换个ICD2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