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S PORTA等指令编译有警告,紧急请教

楼主(2008-03-03):
TRIS PORTA
TRIS PORTC
OPTION
上面3条指令编译时都有“Use of this instruction is not recommended.”的警告,我用的开发环境是MPLAB IDE v8.01,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原来的程序是可以工作的,别人用过的
万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急
谢谢!!!!!!!!!!

网友A:
请查看该型号的汇编指令

如果没有用宏另行定义过的话 ,似乎没有上面的写法~~

记得是类如:
movlw   0x00
movwf   TRISC

OPTION可查看芯片头文件中的积存器定义,有一些型号的命名为OPTION_REG,并且**中只有几个低档型号可以直接用OPTION,其它型号也都是当做积存器,需要利用W转赋值的

网友B:
低档还是中档

印象中低档单片机用TRIS OPTION 这样的指令,中档单片机就不行了,看清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楼主:
RE:2楼3楼

用的是16f630,我看指令集好像没有这么个指令,但看单片机的的数据资料,情况可能跟3楼说的一样,里面提到“为了兼容未来的产品,不用OPTION和TRIS命令”。
多谢两位了

网友C:
低档的才这样用

5X系列的,象54,57才这样设置IO, 630就不是这样设置IO啦,仔细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630是中档类

要用2楼的方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