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双闭环的数字设计?

楼主(2008-03-10):
直流电机双闭环问题?1转速检测经过PI调节后,送到电流环然后输出,,我不知道电流环怎么处理,数学公式是什么(1个电流输入,1个电流参考,1个转速输入(PI调节后)和控制输出)??那位知道或者做过,告诉我一声,,,感谢

网友A:
会做速度环不会做电流环?

把速度环中的变量:给定速度和当前实际速度换成给定电流(就是速度环的输出)和当前实际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