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测水温疑问!!

楼主(2008-03-12):
在网上看到很多水温控制系统方案都是用DS18B20来测水温的,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DS18B20可以浸入水中吗??要将DS18B20与单片机通讯必定还要设计外围电路,整个电路板都可以浸入水中吗??不然怎样使用DS18B20测水温呢??不好意思问题很菜,请做过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呵呵

没有必要把整个电路板放到水里吧
DS18B2相当于一个探头
把DS18B2放在水里就可以拉

楼主:
code,谢谢指教

但是还有个问题,以前用DS18B2是把它焊接在一块电路板上再通过I/O线与单片机通讯的,如果只把DS18B20放入水中,那么怎么从它里面读出数据到单片机呢??

网友B:
汗,不可以用电线(塑皮线)连接吗?

管教和裸露金属线要做防水处理,比如用环氧树脂类,也可以用热塑管套严后缝隙处用胶水封.